三菱rs232通讯驱动

楼主(2014-07-25):
32位戴尔 VOSTRO  I5_2450   2.5GHZ  WIN7系统  求助三菱FX系列USB口通讯线的驱动程序 三菱软件成功装上了  但连不上程序 求大神发可在WIN7系统装的驱动程序  35065765@qq.com   大神 你在哪里?

网友A:
联系USB编程电缆厂家索取,因为不同的编程电缆,使用的芯片不一样,通信协议等不一样,这种程序不是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系USB编程电缆厂家索取,因为不同的编程电缆,使用的...

没有厂家了  只能在网上找驱动安装 但是失败N次了

网友C:
每一根线都有配套的驱动 ,你去淘宝从新买一根线吧,才几块钱,卖家有配套的驱动的。希望楼主采纳。谢谢,急需积分

网友D:
下个360驱动大师试试看

网友E:
我的本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