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对10KV配电线路的影响因素

楼主(2014-07-26):
       1、感应雷过电压
  感应雷过电压是指架空的配电线路因周围发生闪电而产生的雷电过电压,虽然线路没有被雷电直接击中,但是导线上感应出了很多的与雷云性质相反的电荷。事实证明,因感应雷过电压而引起的雷害事故次数占配电线]路总故障数的90%,已经成了了10千伏配电线路故障的罪魁祸首。有文献研究表明,如果10千伏配电线路的导线离地面十米,雷击的位置与导线相距五十米,就会产生100千安的雷电电流,如果线路没有做任何的防雷措施,产生雷过电压的最大值能够达到500千伏。若10千伏配电线路的绝缘效果不佳,就很容易被雷过电压击穿,甚至击断。
  2、绝缘水平
  因配电线路中的因绝缘子的爆炸引起的故障率也很高。绝缘子能否正常运行决定了配电线路的安全性,因为绝缘子决定了10千伏配电线路的绝缘水平。因此,必须做好绝缘子的维护工作。在10千伏配电线路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定期地对绝缘子进行检测、维修或者更换,一旦线路出现了老化的现象,整个配电线路的绝缘水平就会大大地降低,增加了雷害事故的发生概率。
  3、防雷保护安装
  ①变压器的安装。一旦雷过电压的数值达到了额定电压的十几倍,就会击穿变压器中性点周围的绝缘保护层。当前国内大部分变压器的避雷器安装都选择在高压的一侧,低压侧的防雷保护很弱。变压器防雷保护既可以安装在总熔断器的前面,又可以安装在配电线路出现的前方。在安装的过程中,必须将避雷器的低压端接地。由于电流型保护器后面的零线不能重复地出现接地的现象,否则一旦保护器失去了工作能力,就不能对整个线路进行防雷保护,因而低压避雷器的接地线要安装在变压器零线出现的首端。
  ②柱上开关和刀闸。如果在10千伏配电线路中安装柱上开关和刀闸,就能够使线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大幅度提高。但是事实上很多线路没有对柱上开关和刀闸进行防雷保护。
  ③开关柜等单元的防雷保护。10千伏配电线路包含了很多单元,每个单元都很关键。可以在每个单元都安装避雷器,也可以选择性地安装避雷器。显而易见,虽然前者的安装成本很高,但是安全性能也很高。

网友A:
加装避雷器或过电压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