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配电线路防雷措施

楼主(2014-07-26):
       1、降低绝缘子的爆炸和闪络的概率,提高配电线路的绝缘水平。
  如果电压的变化幅度过大,将会对配电线路的运行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了提高10千伏配电线路的防雷效果,应该使用U50%的放电电压绝缘子。由于同一根杆子上回路之间的距离很小,一旦被雷过电压击穿,就很容易出现回路接地的现象,大大影响了10千伏配电线路的供电可靠性。因此,所有的导线必须加上绝缘层,绝缘子与导线之间必须设置绝缘皮,提高配电线路的可靠性。
  2、有选择性地投运自动重合闸
  10千伏配电线路只要发生了雷击故障,就很难对其进行完全的修复。为了避免雷击故障进一步扩大,应在在线路中的某些位置安装自动重合闸。如果配电线路采用的全都是电缆,这种情况可以不安装自动重合闸。如[果配电线路都是架空的,这种情况建议使用自动重合闸来提高线路的安全性能。如果是电缆和架空绝缘导线的混合线路,而且电缆占整个线路百分之四十以上时,这时候可以不考虑安装自动重合闸。如果是电缆和架空的裸线混合线路,且电缆的长度达到整个线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也可以不考虑采用自动重合闸。
  3、安装专门的避雷器
  避雷器是10千伏配电线路当中重要的防雷装置,能够对整个线路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避雷器有很多种,常见的有无间隙避雷器和氧化锌避雷器。无间隙避雷器在工频电压、续流以及雷过电压的共同作用下,很容易发生老化的现象,从而使防雷作用失效,大大影响了配电线路的供电可靠性。氧化锌避雷器是不用进行维修的,能够对配电线路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专门的保护安装,如果在柱上开关和刀闸出也进行避雷器安装,就可以对配电线路进行全面的保护。因此,在10千伏的配电线路当中最好安装氧化锌避雷器。
  4、安装并联间隙绝缘子
  当绝缘子发生闪络的情况时,不要让电弧与绝缘子的表面接触。如果间隙不能承受操作过电压,就会将配电线路故障扩大。如果在线路中安装并联间隙,并联间隙就可以对绝缘子串起到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并联间隙的运行维修都极为方便,可以用肉眼直接观察。
  5、降低10千伏配电线路中的设备接地电阻
  相关的文件对于配电设备的接地电阻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配电电压器的容量不大于100kVA,设备的接地电阻就应该不大于10欧姆;如果配电电压器的容量超过100kVA,设备的接地电阻就应该不大于4欧姆。当在配电线路的薄弱环节或者柱上开关和刀闸的地方进行避雷器的安装时,应该将接地电阻控制在4欧姆以下。对配电设备进行降阻的措施一般有以下两种:一是采用水平接地体。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容易被腐蚀,使用寿命不长。二是添加降阻剂。在水平接地体的旁边添加既能降阻又能防腐蚀的高效膨闰土,这种方法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大大降低杆子的电阻。采用何种方法进行降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6、过电压保护
  当前我国有着很多种防雷保护的技术,虽然很多技术本身的优势很明显,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过电压保护作为架空配电线路的一种保护技术,能够满足我国电网发展的需要。配电线路过电压保护能够使配电线路免受雷电过电压、闪过电压以及工频升高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大大提高了线路的运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