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单点控制3种状态

楼主(2014-07-26):
求指点:

      我要做这样一个控制,控制要求:有一个输入按钮X0控制三种状态。

1.当X0第一次接通, 输出Y20得电。

2.当X0第二次接通,输出Y21得电,并且Y20亦保持得电。

3.当X0第三次接通,输出Y20 Y21都失电。

求解程序。PLC 使用三菱。

网友A:
开机Cn清零,按一下,计数,=1,Y20输出,=2 ,Y20Y21输出,=3   Cn复位,Y20Y20停止输出。可以使用比较指令。

网友A:
只要增加D0=K2    OUT   Y20 Y21   ; D0=K2       RST  D0

网友B:
用加法、比较、传送、置位、复位指令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增加D0=K2    OUT   Y20 Y21 ...

首先感谢你,有个问题想问下.

D0=K2    OUT   Y20 Y21   ; D0=K2       RST  D0

这个当D=2时 Y20 Y21 还能保持输出状态吗?

不是很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加法、比较、传送、置位、复位指令ok

首先感谢。你种方式可以实现,我想问下有ALT指令的实现方式。

网友C:
D0=K2    OUT   Y20 Y21   ; D0=K2       RST  D0

这个当D=2时 Y20 Y21 还能保持输出状态吗?

不是很理解。谢谢

网友D:
ALT指令时用于交替输出的,用于实现本功能有点麻烦,提供一个用移位实现次功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T指令时用于交替输出的,用于实现本功能有点麻烦,提...

请大神指点的

网友E(2014-10-29):
引用 网友B:
用加法、比较、传送、置位、复位指令ok

第28步不需要  直接c0=k3时候也rst c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