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 需要手动模式吗?

楼主(2014-07-26):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 需要手动模式吗?如果要手动的话,那么在大电机30KW以上,手动是怎么启动的?直接启动应该不好。自动就是循环软启动。
有没有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在别的论坛里也发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手动你也可以软启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你也可以软启动呀

网友D(2015-03-20):
我是做二次供水的,我来给你权威的回答

30KW供水,对于民用的应该加入手动启动,就是工频启动。因为如果当变频器出现损坏的时候,无法启动水泵供水,那么可以采用应急的方法手动启动水泵运转,以保证短期内实现供水。

但是30KW的电机启动电流巨大,对电网会产生强大冲击,必须进行减压启动。可以使用廉价的星三角启动、成本允许可以使用软启动器实现启动,以保障当变频器损坏出现故障,仍然可以实现供水万无一失。

出水官网要加强制的超压停机,当压力超过某个管网的最大值,延时几秒,强制水泵停止运转。

或者管道上加入安全阀,超压自动打开,进行泄压,保证管网不会因为压力过高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