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60×100颚式破碎机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4-07-26):
一.用途:本机系PE系列60×100复摆式颚式破碎机。广泛用于水泥厂、科研单位、有关专业院校等单位实验室,破碎抗压强度极限不超过2500kg( f )/cm2 的矿石或岩石试样用。

二.主要技术数据:

1 .进料口尺寸(宽×长)        60×100mm2

2 .排料口调整范围              3~10mm

3 .最大进料粒度        45 mm

4 .生产量           0.2~0.6m3/h

5 .主轴转速                    470r/min

6 .电动机功率                  1.1kw

7 .外形尺寸(长×宽×高)      712×350×460mm

8 .机器重量                    120kg

二、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

如图所示,动颚6 直接悬挂在偏心轴7上,受到偏心轴的直接驱动。动颚底部用一块推力板10 支撑在机架的后壁上。当电机通过三角皮带带动偏心轴转动时,动颚一方面对定颚作往复摆动,同时还顺着定颚有很大程度的上下运动,这种较复杂的运动使破碎腔内的物料破碎并排出。

该机的底架与机架均系钢板焊接结构。在机架的前板上安装定颚衬板3 ,同时通过机架前部左右侧壁上安装的边护板,机架相应位置上的压块、螺钉来夹紧定颚衬板.并保证机架侧壁在工作时不被磨损。动颚的材料选用ZGMn13 ,正面装有动颚衬板5 ,其上部借偏心轴与滚动轴承悬挂在机架轴承孔上,下面通过推力板支承在推力板支座上。偏心轮的两端装有飞轮和皮带轮。

推力板支座同时通过后部的拉杆及螺母起调整出料口大小的作用,当其顺旋时.出料口增大,反之减小。在调整时应松开其上的紧定螺钉。

该机还具有由拉杆、弹簧、调节螺母等另件组成的拉紧装置。拉杆的一端铰接在动颚底部的耳环上,另一端穿过机架壁的凸耳用弹簧及螺母张紧。当动颚被带动着向前摆动时,动颚和推力板将产生惯性力矩,而在回程时,由于惯性力矩的作用,使动颚不能及时进行回程摆动,有使推力板跌落的危险。因而要用拉紧机构使推力板与动领、推力板顶座之间经常保持紧密的接触,其拉杆将借助弹簧张力来平衡动颚和推力板向前摆动时的惯性力,使动颚及时向反方向摆动。本机器的最大特点是结构简单,管理和修理方便,且造型小巧美观,坚固耐用,调整灵活方便,料斗做成抽屉式能减少粉尘污染.特别适用于实验室等场所。

四.安装说明:

1 ,本机在使用前,一般应安装在基础上。见地基图。为减少工作时的振动,可在基础与底板之间垫上橡胶等减振材料。

2 .调整排料口前,应先松开机架后部弹簧拉杆上的调节螺母,调整好后,再适当调整弹簧的张紧程度。

五.使用须知:

( l )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1 .应仔细检查轴承的润滑情况是否良好,轴承内及推力板支承座与推杆顶部是否有足够的润滑脂;

2 .应仔细检查所有紧固件是否完全紧固;

3 .传动皮带是否良好,发现皮带有破损现象时,应及时更换.当皮带与带轮上有油污时,应用干净抹布擦净:

4 .所有装置,另部件是否良好到位,如有不妥,应及时解除

5 .检查破碎腔内有无破碎物料或其他杂物,如有应消除之。

( 2 )破碎机的启动:

1 .经检查,证明机器与传动部分情况正常后方可启动;

2 .本机仅允许在无负荷情况下启动;

3 .启动后若发现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启动,并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后,方可再行启动。

( 3 )维护和使用

1 .破碎机正常运转后,方可开始投料:

2 .待破碎物料应均匀地投入破碎腔内,并避免侧面投料,以防止负荷突变或单面突增。

3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轴承温升不应超过35 ℃ ,最高温度不得超过70 ℃ ,如超过应立即停车,查明原因并消除之。

4 .停车前,应首先停止加料工作,待破碎腔内物料完全排出后,方可关闭电动机。

5 .破碎时,若因破碎腔内物料阻塞而造成停车时,应立即关闭电动机,必须将物料清除后,方可再行启动。

6 .颚板一端磨损后,可调头使用。

( 4 )润滑

1 .本机的润滑主要是轴承及推力板处的润滑。

2 .轴承的润滑采用润滑脂进行润滑。

3 .加入轴承座内的润滑脂应为其容积的50~7O % ,当工作时数累计三个月时应更换一次,换油时应用洁净的汽油或煤油仔细清洗滚动轴承的跑道。

4 ,推力板支承座与推杆之间,在机器开动前必须注入润滑脂。

5 .推力板连接块内衬套与推力板端盖之间也需进行润滑,润滑脂由连接块上的两油标处注入。

6 .本机所采用的润滑脂应根据机器的使用地点,气候等条件来决定,一般可采用钙基、钠基或钙基润滑脂。

( 5 )可能产生的故障和消除方法:

可能产生的故障   主要原因   消除方法

飞轮继续运转而破碎工作停止,推力板脱落   1.      弹簧断裂2.    推力板焊接件有断裂3.    弹簧的调整螺母松弛   1.    更换弹簧2.    更换推力板件3.    拧紧螺母

动颚衬板跳动   衬板紧固件松弛   拧紧压块螺栓的螺母

定颚衬板跳动   1.    边护板未楔紧2.    压块、垫块未压紧   1.    楔紧边护板,拧紧螺母2.    拧紧垫块及压块上螺钉

轴承温度过高   1.    润滑脂不足或过多2.    润滑脂脏污3.    轴承损坏   1.    加入适量润滑脂2.    清洗并更换润滑脂3.    更换轴承

弹簧断裂   调整排料口时未放松弹簧   更换弹簧,并注意在调整排料口时先放松弹簧

机器后部有敲击声   螺母未拧紧,使推力板件的推杆头部撞击动领衬板   拧紧螺母

六,易损件明细表

另件名称   材料   数量   附注

定颚衬板   ZGMn13   1

动颚衬板   ZGMn13   l

边护板   Q235-A   2

推力板支座   45   l

弹簧   60Si2Mn   l

七.安全操作规程:

1.         操作本机器的人员,须经安全技术教育:

2.       运转时严禁从上面朝机器内窥视;

3.         运转时严禁作任何调查,清理或检修工作;

4.       运转时严禁用手直接在破碎腔内搬运或挪动物料;

5.       本机器的电器设备应接地,并将电线安装在绝缘管内.

网友A:
很详细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