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个问题,想的头都大了

楼主(2014-07-26):
一个工程里,控制电机要用倒计时,怎么做一个倒计时的输入框呀,用哪些函数

楼主:
千万别沉了呀,高手呀,大神呀,在哪里

网友:
总时间减去正计时的时间就是倒计时

网友A:
定时器断电延时啊!!!

网友B:
   那不就是一直定时器,或是两个时间相减,到了断开输出呀,输入框成时间,其实如这个程序做在 PLC 里更加的好,屏只是输入输出显示

网友C:
正计时会么???????

网友D:
不用想了,我翻贴时发现过一个,你找找

网友E:
用的什么PLC

网友F:
我做过一个,函数都没用,在PLC程序里直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