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Z信号PLC检测不到

楼主(2014-07-26):
你好,想问一下,伺服有一个Z信号,是当伺服转动一圈,会输出一个脉冲,现在我将这个信号,接入PLC的输入端,但是PLC检测不到这个信号。是什么原因呢?

我接了7脚进PLC,上面的9脚接了DC24V-

网友:
估计是Z信号脉宽太小,PLC一般点是采集不到的,需要高速捕捉

楼主:
哦。是的。要用高速计数器才能采集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的。要用高速计数器才能采集到。

解决了吗?

网友B:
用高速计数模块,差分型的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000000000

网友D:
CZ接出来就可以,GND接地

本人从事专业3轴以上运动卡、PLC软件编写,大 中 小 型项目有需要PM    QQ:54648358

网友E:
PLC上有专门高速IO口,用高速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