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历史曲线数据取出保存

楼主(2014-07-26):
内容rt,最近在做个项目。想将历史曲线的数据提取出来另外保存,不知道可否实现。大家说说.

网友A:
可以实现的,历史曲线就是历史数据绘制出来的。你直接提取历史数据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C:
可以截图存到U盘,不要存在屏内

网友D:
谁可以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B:
完全可以,不过,你用的什么的触摸屏?加我QQ,我把以前做过的工程传给你。

网友E(2014-08-25):
海泰克触摸屏可以实现

楼主(2015-01-27):
这么多热心人啊,内心温暖。已经搞定了,是mcgs的屏。3Q

网友F(2015-11-25):
引用 网友C:
可以截图存到U盘,不要存在屏内

大神,最近正好遇到需要将历史曲线截图存放到U盘的功能,请问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