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小菜鸟求助

楼主(2014-07-26):
地铁盾构机的电气图纸    刚接触电气行业  百度上能搜到的勉强能懂  但是太‘复杂’的就不明白了

如图

  50-100A什么意思呢?

 旁边的田字型符号也看不明白

 椭圆形又是啥意思。,。。

跪谢   正在入门 需要指导啊  我以后常来 有积分了肯定给积分啊!!

楼主:
图片上传不上来  我在回复里面再试一下

楼主:
麻烦各位大大下载一下资料。。。没装Ps跟美图  改不了图片的大小。。

网友A:
 那个是 断路器 的 电路 50 -100A 的吧,楼主,图片不需要 PS,你直接 QQ 截图就可以变小啦

网友B:
我帮你把图上传吧50~100A指的是脱扣电流的可调范围

网友B:
椭圆代表内部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C:
看图上的表示,田字符号,似乎是表示某种连接或共同起作用(分别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把图上传吧50~100A指的是脱扣电流的可调范围

 谢谢你!  能有大神能给个权威的回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椭圆代表内部的电流传感器

 那同样位置的长方形又是什么意思呢  ? 谢谢!

楼主:
今日问题是   图中的两个开关分别由什么特殊含义  箭头和热元件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希望各位大大给个确定的说法   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