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扫描周期对M1029的影响

楼主(2014-07-26):
台达SA2PLC,控制伺服电机转一周,发10000个脉冲一周,100K速度,加速时间100MS,M1029 ON控制一个0。2秒气缸的动作,完成再发10000个,再做M1029 ON再做控制一个0。2秒的气缸动作,一直循环,发现整个工作过程时快时慢,请问是不是PLC的扫描周期0。6-0。7MS对M1029的影响,

网友A:
如果脉冲间隔时间太短的话,会有影响。

建议用台达的步进指令来做,思路如下,

第一步,发10000个脉冲,检测到M1029 ON后,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M1029 ON,电磁阀ON,计时0.2秒,时间到后,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复位M1029,计时0.1秒,跳转第一步。

楼主(2014-09-23):
M1029 ON 会保持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脉冲间隔时间太短的话,会有影响。建议用台达的步进指...

复位m1029啊,是直接rst吗?M1029也直接是上升沿吧

网友C(2014-11-03):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脉冲间隔时间太短的话,会...

不用再去复位m1029,自己会复位

网友D:
M1029 ON一个扫描周期,下一个扫描周期当再发告诉脉冲给伺服马达时,M1029自动复位,脉冲发送完毕后M1029再ON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