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30 C60不能用两个个通信插卡?

楼主(2014-07-26):
松下FPX C30 C60不能用两个个通信插卡?可是手册上并没有说清楚?只是说内置USB占用后,不能用COM2口?这为啥呢?我目前是两个松下FPX C60 之间通信,用了两个AFPX-COM3,一个PLC各一个,这样通信是成功的。可是,现在我需要另外增加一个通信,与松下的位移传感器进行RS422或者RS458通信,可是就是一插进去就报错,我COM1的配置自然设置成了PC-LINK ,可是COM2也设置好了,设置成了计算机链接,请问高手?

网友A:
同时用2个通信插件,貌似用不了,插到插槽2会报警,就算只用1个通信插件,插到插槽2也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