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那个笔记本电脑,什么配置好?

楼主(2014-07-26):
安装自动化软件比如WINCC,EPLAN,LV,CAD,力控,组态王等

网友A:
 现在一般的 I5 核心的笔记本就可以啦,最好带有 9针串口 !比 USB 扩展使用方便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的 I5 核心的笔记本就可以啦,最好带有 ...

i5的哪里还有串口的。。。

网友C:
选dell的吧,网上购物去瞧瞧,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dell的吧,网上购物去瞧瞧,也不贵

 德尔的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dell...

网友F:
偶看好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