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急速刹车问题

楼主(2014-07-27):
现在一台FR-D740系列5.5KW三菱变频器和一个100欧姆200W制动电阻,将减速时间调到0.1--1.0时出现E.OC3报警,调到4.0以后一切都很正常。由于是机床要求在短时间停住,望那位大师能给点意见 ,非常感谢!

网友A:
把变频器改为自由运转模式试一下  需要先放开好像是162以后的参数 说明书里有

楼主:
自由运转模式是P79里面吗?能说详细点P162以后参数太多

网友B:
 搞成伺服电机,刹车速度可加快 ,一般变频器刹车制动时间短是容易报过流过载

网友C:
只能自由停车模式,否则一直都故障,要不就伺服电机

网友D:
电机用快速制动额

楼主:
三菱变频器有外置刹车电阻制动这一功能,只是不知道怎么用,有谁用过能否告知下谢谢!

网友E:
本身有的功能手册上就会有介绍,看看手册吧,三菱的手册介绍的还是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