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7-27):
三菱、s7-200是用定时器号来区分不同时基的定时器(如三菱的T0-T199为100ms定时器),s7-300怎么人为决定使用哪种时基呢?我看编程软件的帮助上说用s5time时间格式是自动时基,还可以用w#16#wxyz(十六进制)来预装时间,这时候w的值就是时基(如w=0010是1s时基),但是我用这种格式为定时器预装的时候总是说我格式不对,要求用s5time格式。但是我想人为决定用哪个时基,要是用s5t#格式就不能决定时基了

网友:
4位BCD码,最高一位是时基,后面的三位是时基的倍数,一定要是BCD码

楼主:
怎么设置举个例吗?怎么设置举个例吗?

网友A:
用s5time时间格式 你可以做一个程序,来约定这个 时间基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