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plc、变频器三者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威纶通RS232口接三菱plc的RS422编程口,另外plc上有AB端子(RS485),连接变频器,使用Modbus-RTU协议。
请问,这样连接,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写变频器吗?如果可以该怎么设置?触摸屏直接读写变频器好像比plc的RS指令更容易些。
如果触摸屏同时直接连接plc和变频器,是不是需要换接口,有没有这样的接口?
如果用触摸屏间接生成RS需要的数据内容,再通过plc的RS指令写变频器。这样该如何写触摸屏传给plc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1,PLC和变频器通信,直接读写变频器的数据。把要写入和读出的数据存入PLC的DM数据区。

2,触摸屏直接读取DM的数据区即可。

以上是你的接线决定只能这样做。

还有一种办法是触摸屏的RS485端口,直接连接plc和变频器的RS485端口,但要把PLC的地址设为1,变频器设为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LC和变频器通信,直接读写变频器的数据。把要写入...

谢谢!

我现在就是RS指令读写变频器;用触摸屏的宏指令读写PLC。

再请教,你说的第二种方式,一个触摸屏同时连接两个设备,是不是需要触摸屏有两个接口?我现在用的触摸屏上只有一个九针接口(标注:COM1:RS232;COM2:RS485),另一个是usb下载口。这一个rs口能同时连接plc和变频器吗?有没有这样的数据线?我觉得用屏控制变频器好像比RS指令更简单。

网友B:
也在弄这个,新手!             求大神们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