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在win8.1 高度显示不全

楼主(2014-07-27):
维控弹出的窗口确认键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A:
跟电脑的屏幕高宽比有关,宽屏的显示器就会遇见这问题。

解决办法:

1.看能否拉选窗口大小,如可以,拉小点即可。

2.隐藏或拖动任务栏

3.换电脑

网友B:
将win8系统消息框字体改为宋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