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s7-200 不能下载通讯的

楼主(2014-07-27):
我的电脑跟西门子smart s7-200 通讯不上的,郁闷的啊,请各位高手指教的啊,电脑上的本地连接能连接上的,但是软件里怎么更新设备都找不到PLC的,照着手册一步一步来的,没发现问题的网上说是pniomgr.exe禁止加载了这个程序也不对的,在任务管理器里也能找到这个程序的,系统重装之后还是不行的,求指教的啊!

网友A:
  亲,你的 西门子smart s7-200 通讯用的是什么通讯线呀? 有哪些设置呀 ?

网友B:
pniomgr.exe,这个组件被安全管理项禁止启动了,手动找到它,改变其参数,或者关掉防火墙杀毒软件,WIN7关闭UAC功能,再不行就是软件安装问题了。一般正常安装就是被安全策略组阻止了。

PNIOMGR.exe  进程文件信息
类 进程详细信息
位置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imNetCom\PNIOMGR.exe
描述 PROFInetIO System
文件版本 V 8.01.0001.4283 (x86)
公司 SIEMENS AG

产品名称 SIMATIC NET Software
内容 PROFInetIO System
版权 Copyright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