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28):
226两个模块之间采用485通讯,走ppi协议,以前正常。最近被雷击了一下,不正常,最后插头换成另一个从站的端口,正常了,但过一段时间,通讯又失败了,还是原来的数据,没有更新,最后断电重启后,又正常了,但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距离是120米,采用屏蔽线链接,但是两端屏蔽层都没接地,只接了3和8端口.但是这几天屏蔽层做了接地,把山上那个226拆下来与机房里面226通讯正常,拿个新的226与机房里面226通讯正常,但把这个新的226放到山上去,通讯就是败了。最后在机房里将山上的226,与机房里226通讯,只要3,或者8接上一根山上与机房里120m的8芯(只用了2根)屏蔽通讯线,立马显示通讯失败,不接那根,通讯马上成功。8芯每一根都搭上去试过,马上就出现失败。将那个新的226在机房里与226通讯,搭上8芯其中的一根或两根,也出现通讯失败。用的是ppi协议。是不是那根八芯屏蔽线雷击后还有感应电,有问题,怎么检查这根8芯线的问题

网友(2015-06-14):
4845通讯信有实例子吧,我也想常常

网友A(2018-09-21):
现场接线问题,导致故障。具体的描述不是很清晰,所以无法准确判别,可以尝试加终端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