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位逻辑指令编写的程序,动作错误,求助!

楼主(2014-07-28):
  连夜求助啊!本人新手编写了一段简单的位逻辑控制指令,控制要求简单,但是程序运行到“碱洗过程m2.1后,m2.1所接的线圈不动作”,所以程序编写错误。下面是我编写的程序,求助啊!求助!

  控制要求:一自动设备对一容器清洗。设备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清水罐,酸溶液罐,碱溶液罐。动作流程为碱溶液流出,水泵动作,清洗制定容器,然后依次是清水冲洗,酸溶液清洗,清水冲洗,酸溶液冲洗,清水冲洗,动作完毕。酸溶液罐,碱溶液罐中需手动导入药品。

主程序:

公用程序

清洗准备

清水冲洗

管道清洗

碱洗过程

酸洗过程

网友A:
下图这个指令实现点动操作,是否是时间太短。

想问一下,这个程序以前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B:
怎么会犯这样错误呢

楼主:
对: 银光人生—华 下图这个指令实现点动操作,是否是时间太短。想问一下,这... 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解答,这个程序还没有测试过,我们有相应的设备,但是太陈旧,目前是手动进行各项工作,所以我想对其改造,自己编写了程序,在家用s7200 实验,但是无法满足要求。这是第一次编写。

         刚刚看了您的回复,我准备马上试验一下,如果您有时间,麻烦帮我仔细看看!

网友C:
你那个m0.0是不是只启动一次呀

网友D:
M0.0启动后,立马置为M2.1,复位M0.0,这个动作有问题,起码在复位M0.0的时候加0.5秒的延时呀,这个直接导致不能置为M2.1。

网友D:
还有看看M2.1通后,T37是不是接通导致M2.1复位了

网友E(2014-08-27):
你在M0.0置位和复位之间加一个小小的延时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成功。个人感觉你这就是间隔时间太短了。

网友F:
别说那些没用的,碱洗的子程序都不会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