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寄存器

楼主(2014-07-28):
为什么西门子的PLC的寄存器的是这样排的呢

例如   vw1=VB0+VB1

          (高位+低位 )

如果用了VW1还可以再用VB1么

网友A:
这个没有为什么,系统就这样定义的,日系的是反着的。用了VW1及不能用VB1,已经被占用了。

网友B:
不能重复使用的,会出问题。

网友C:
不能用的,重复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如果用了VW1,切不可再用VB1,否则会出现使用重复,PLC会进入SF状态

网友E:
楼主错了吧,应该是VW0=VB0+VB1吧

网友F:
不行vw1包括vb1和vb2

网友G(2018-09-19):
描述错误了,是VW0=VB0 | VB1 它是组合,不是加, 使用了VW之后最好不要用同地址的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