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如何交涉扯皮的人与厂家

楼主(2014-07-28):
楼主做一个项目,上位机是组态王,下位机是ARM控制器,中间通过研华串口服务器+无线路由器+交换机+工控机;
ARM控制器串口通过RS232接研华串口无线网络服务器,服务器接入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接交换机连接工控机;
项目碰到如下问题:
1. 上位机组态王发数据给ARM控制器,ARM控制器反馈数据给组态王,有时候这个过程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最终通过修改研华串口服务器上面的串口引脚,将7端子8端子焊接短接,解决问题。
2.楼主负责上位机组态王,研华模块,交换机,路由器的配置由网络工程师负责, 下位机ARM由电子工程师负责;

这个问题我们弄了一个多月啊,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上位机组态王了,期间我们要求组态王重新开发驱动,产生了费用,将别的现场工控机,程序,软件拿到此现场均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在研华串口服务器上面;

现在搞笑的事情来了:
1.很明显的事情,网络工程师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的,虽然是研华串口服务器焊接接线了,但是有别的现场没焊接的,所以原因可能仍然是组态王,或者程序,或者下位机程序,或者上位机下位机通讯协议,或者是上位机发的数据不正常;

听明白了吧,网络工程师负责的硬件研华串口服务器进行了硬件改动,但他仍然要扯别的;研华的工程师他们以前合作过,研华的工程师居然说这个原因说不清楚,可能是组态王的原因;

对此个人感觉研华工程师相当无耻,组态王有没有问题你根本没资格评论!你研华的设备硬件改动却说别的厂家有问题,有比这无耻的吗?

大家都来说说,碰到这种扯皮的事你们会怎么处理? 你们碰到些啥扯皮的事没?

网友A:
公平讲你这种说法也不好判断,主要看7号跟8号脚是搞什么用的,短接起来又有啥作用(这个要搞清楚)。才好判断。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组态王、跟下位机ARm控制器都有PID功能,开始呢是组态王负责PID运算,并将结果送给下位机,结果组态王运算的结果由于过阻尼等原因,致使控制不理想,然后下位机ARM就不要上位机给的结果了,下位机也有这个功能,我自己改下程序,将PID这个部分我自己算,不用上位机的。整个系统就完美了。这个例子中就是ARM下位机改了程序,但是你不能说是下位机的程序问题,所以看7号跟8号脚是搞什么用的,短接起来又有啥作用

楼主:
1.是这样的ARM控制板是电子工程师负责,  串口服务器是网络工程师负责,并邀请了他的供应商 研华厂家,本人只负责上位机组太王,现在的问题是研华网络串口服务器在更改线路,重新焊接,如果有问题怎么着也轮不到组态王的头上吧?
2. 现场我们没有用串口直接去连组态王与ARM,因为条件不具备; 但是我们用各种第三方串口软件监视了组态王发数据给研华的虚拟出来的串口,我们也把组态王连接了各种虚拟串口,组态王也进行了很多次分析,确保组态王发的数据没问题;并且我们已经把组态王的这一套程序哪去别的2个现场测试,毫无问题!

我主要想说的是:
1.作为一个大牌厂家研华,它的工程师在现场对其模块上自带串口进行焊接, 却指责诬陷别的厂家有问题,换谁谁能接受?
2.研华串口服务器和ARM控制板的串口无论怎么连,哪几个管脚短接,那也是网络工程师跟电子工程师的事,本人是负责上位机的, 现在的情况是研华的人跟网络工程师(二者是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串通给我莫须有的答复:  组态王可能有问题,上位机程序可能有问题,上位机与ARM之间的通信协议可能有问题,。。。。。。一切都可能有问题,但研华是肯定没问题的,网络也没问题!  。。  听明白了吧,人家在现场对研华串口网络模块进行了重新焊接,却说组态王可能有问题, ARM通信协议可能有问题,     换你 你能接受这种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