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 A/D转换通道数能否增加

楼主(2014-07-28):
求教,我现在需要4个D/A输出口,6个A/D输入口, 可是三菱最多只有8A/D 的模块,是否可以再扩充?

网友A:
一个模块最多有4个AD通道

网友B:
可以再加扩充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模块最多有4个AD通道

有8AD的模块的   我想请问  是否可以再一台PLC上 即使用AD 也使用DA? 我现在需要6个Ad和4个DA   如果扩充的话 可是程序中数据最多是8个通道 且AD DA类型都是用BFM0设置的 这样设置了AD 就不能用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加扩充模块。

有8AD的模块的   我想请问  是否可以再一台PLC上 即使用AD 也使用DA? 我现在需要6个Ad和4个DA   如果扩充的话 可是程序中数据最多是8个通道 且AD DA类型都是用BFM0设置的 这样设置了AD 就不能用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