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基于编程口与PC通信

楼主(2014-07-28):
我这边直接用编程口是已经可以写入、下载,但是现在PC要写入寄存器一个值:如D110,写入H1,用的是串口调试工具。也是设置的通信什么的但就是写入不了

PLC里面的D8012也设置的但是还是通信不了。请帮忙。这个顺控指令要怎么写啊,PLC参数里面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应该不行。

 那是应该用VB 或者V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应该不行。

 PLC接收已经解决了,就是现在PLC发送到串口助手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2016-10-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应该不行。 内容的回复! PLC接收已经解决了,就是现在PLC发送到串口助手还不知道怎么搞

百度搜一下 ComFxPLC.DLL 专门的控件,我的项目用过,很稳定。

网友C(2017-09-02):
前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