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储存卡直接用手提电脑读程序

楼主(2014-07-28):
S7300储存卡能不能直接在手提电脑上读出里面的程序?是不是STEP7软件里的(文件/S7储存卡/打开)这个就可以打开但要有驱动才行?有没有哪位大侠有驱动发一个。谢谢!wangjem@163.com

网友A:
插上如果要你格式化,一定不能格式化,否则你的卡就费了,西门子售后电话就是呵呵了一下说不能插在普通电脑上读取。具体能不能在笔记本自带的SD读卡器,没试过,反正我是不敢试了。

网友:
这个卡要插在PLC上用专用的PC ADAPTER适配器读,不能用普通的读卡器读,否则卡坏了就完蛋了。和普通的卡不是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