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C无杆气缸的使用和寿命

楼主(2014-07-28):
SMC无杆气缸 型号是CY3R20-1000 购买时间大约9个月,使用时间大约6个月左右,工作环境有奶粉包装厂。目前无杆气缸运动速度减慢,会出现推不动的现象,这是为什么?

MSC无杆气缸的使用寿命是多久?

奶粉厂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急!

在线等答疑!

网友A:
应该是粉尘导致润滑问题,在应用时要注意防尘,并经常进行维护。

楼主:
气缸在运动的过程中会发热么?

是不是奶粉落在发热的气缸导杆上 会粘稠,导致气缸使用故障?

网友A:
如果运动良好发热量是很少的,奶粉落在气缸导杆上溶解,导致阻力变大,这样发热量也就变大了,这样气缸的寿命会大大降低,所以要经常对导杆经常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动良好发热量是很少的,奶粉落在气缸导杆上溶解,导...

嗯,谢谢!

咨询过SMC了,对方说无杆气缸自带润滑,不需要维护保养的。可我们这样的作业环境又要怎么维护保养呢?

网友A:
所说的不需要维护保养是内部,里面有润滑油,但如果被污染了就不行了,要经常对外部的导杆进行粉尘清理,避免进入内部,或粘附在导杆表面,导致运动不流畅,维护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说的不需要维护保养是内部,里面有润滑油,但如果被污染...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