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屏怎么与伟创AC60通讯

楼主(2014-07-28):
我用串口精灵与伟创变频器ac60 可以正常通讯。modbus RTU 9600 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无校验。发送的数据,写入速 度指令: 01 06 30 00 13 88  8B 9C,完了再写入运行指令:01 06 30 01 00 01  16 CA;变频开始动行。用步科怎么发送这些数据。我选择了modbus plc设备,那么变频器的地址3000H,3001H有组态中地址是多少?请专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地址需要慢慢对应

4x之类的慢慢试试看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