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modbus主机与从机用RS485通讯,怎么办?

楼主(2014-07-28):
多个modbus主机 与 从机用RS485 通讯, 怎么办?

在现场用人机界面通讯, 在机房的工控也要通讯

多个主机与一个modbus从机通讯, 有什么解决办法 ?

==========================================================

最后的解决办法:

    使用  modbus主机代理 或者叫 modbus(RS485)集线器, 网关。

-- 2014/9/16 : 产品特色  ------------------------------------------------------------------

 0. 参数设置简单。 不论接多少从机,读多少内容,与参数设置无关。

       (从而设置简单)

 1. 智能的缓冲通讯数据,多个主机存取从机相同数据时,只需存取一次从机。用户只需指定数据缓冲时间, 无其它设置。 如果设定缓冲数据有效时间为0,则不缓冲。

 2. 可映射从机地址。 接在不同从机端口的从机地址,即使相同,也可通过地址映射,被主机存取而不冲突。

 3. 可承受高强度通讯。
测试例子:2个端口主机,3个端口接3x2=6个从机。速率38400bps,RTU。
2个主机快速存取这6个从机。不到2小时,收发包数量达50万,无一超时,CRC错误,等。

--- 集线器典型应用示意图 -----------------------------------

可到 优酷网 或 土豆网 搜索视频"modbus集线器"进一步了解。

-----------------------------------------------

欢迎各位交流 ! 刘 tel: 173-1779-7356 ,q: 2632-302590, hiliuyj@163.com

网友A:
设定不同的通信局号,一一的进行通信就可以了

RS485支持32个通信局号,只要不超过上限,都可以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不同的通信局号,一一的进行通信就可以了RS485支...

不是一个主机与多个从机通讯

而是多个modbus 主机与同一从机通讯,

网友B:
工控机。触摸屏那些都与现场PLC通讯,PLC与从机进行通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触摸屏那些都与现场PLC通讯,PLC与从机进行通讯啊

工控机,触摸屏与现场PLC通讯, PLC再与从机通讯, 就是用PLC中转 ?

帮忙给出几款常用型号,参考价 ?

网友C(2017-09-30):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D(2019-07-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