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话题讨论——说出您与远程I/O的故事,寻找全面感知的实践者<第一期话题>

楼主(2014-07-28):
智能工厂是现代工厂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是未来工业生产完全自动化之后更高层次 ,以MES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以智能工厂为追求目标的理念,正在现代工厂得以重视和推广,成为我国现代工厂信息化中的最大应用热点。

而机台设备状态监测是迈向智能工厂的第一步, 那么针对各种各样的设备联网的需求,您认为产业对现场的采集设备新的技术需求是什么?可以从规格及产品特色出发讨论。

• 奖励规则

请将您的观点以回帖的形式发表在此帖下面。每期讨论主题将评选出2篇最优回答,获奖作者将获得名牌保温杯一支! 我们不搞积分制,只要您的真诚地参与讨论,就有机会获得超实用奖品哦~

网友A:
其实个人认为,未来对于设备联网的需求,产业对现场的采集设备新的技术需求,

无非就是

1、简单,易操作

2、高效,精度高,维修率低

3、价格有优势

网友B:
智能化工厂逐步完善,对自动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对现场采集或者通讯要求越来越高。现场设备一定要质量过硬,采集信号准确,传输速度快。就像RTU一样代替了一些功能小的东西。对环境适应性很强。功能很强大。支持多种协议及传输。

网友C:
操作简单:大部分技工就可以操作

判断标准明确:大家一看到参数,对比一下标准就可以判断书结果

实用性强:对行业把握清晰,实用性强

质量可靠:质量上稳定可靠,保证质量才是王道

网友D:
1.界面操作简单(提供中文版本,国产一定要全中文)

2.质量一流,最好是工业级的(静音、无风扇)

3.运行稳定、流畅、精准、反应速度快(当然你可以用像诺基亚一样的系统)

4.不搞低成本(外壳质量最好有苹果的做工)

5.价格容易被接受(美元和人民币是有差距的)

网友E:
产业对现场的采集设备新的技术需求是:

1、I/O模块直接对现场仪表提供24V配电。

2、可以接入特殊类型信号,如编码器等。

3、I/O模块具有通道单独隔离和抗干扰滤波功能。

4、支持带电热插拔模板,热插拔时CPU不停机。

5、I/O模块可以和主流PLC/DCS实现无缝链接。

6、I/O模块配备万能接线端子,可以实现更换模块类型无需拆线、接线。

7、支持软件设置节点地址,不用拨码方式更改地址。

8、软件具备OPC功能,便于数据远程采集。

9、I/O模块具备诊断自身状态信息功能,可以远程监视I/O工作状态。

网友F:
说的直接的:

1、操作简单方便,维护方便;

2、能够提供技能培训,包教包会;

3、价格最低,质量保证;

4、支持协议多,环境适应性强;

5、抗干扰能力强,有防雷功能;

6、供电分24或220都行;

7、具有自诊断功能,简单的问题能自动修复,有报警代码功能,提示错误地址;

8、拆卸简单方便,运行稳定;性能好。

网友G:
个人认为:智能工厂综合管理系统全面集成工厂的生产管理、设备管理、安全管理,系统兼容所有智能设备,深度融合工业物联网技术,支持OPC、BACnet、LonWork、Modbus、SNMP等标准协议和其它非标协议,支持各种串口通讯协议和无线通讯协议。系统通过统一的平台管理各种设备、获取各类信息、联动各类报警。

系统提供国际顶级的完全可定制的图形化界面,内置 100 余种图形工具和完备的二次开发平台,提供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版本,完全能快速应对各种复杂的集成需求。系统提供完整的 C/S 、B/S 架构,支持各类移动终端、支持多点触摸操作、支持动态高清三维界面、支持大规模的分布式站点计算、支持实时双机/多机热备。

系统提供真人语音、双向电话、双向短信、电子邮件、传真、打印、微博等多种报警方式,提供可扩充的管理模块和可定制的报表统计功能,提供深度数据挖掘与分析,实现系统运行的高效、安全、节能,极大地提高整个工厂的智能化水平。

网友H:
曾经做过一个,但是感觉不是很理想!商场的灯管控系统(采用的Modbus TCP/IP)。

1。布线麻烦,由于商场承包给不同人,我们灯光系统的网线布放很麻烦;

2。由于网线质量及距离(200M)影响,增加信号增强器,电源很麻烦(在桥架上,后面拿掉跟网线做220VAC线。。。);

3。终端模块通讯异常后,上位系统处理(扫描三次后,中断连线,影响其他的扫面周期);

4。其他远程控制,定时开关客户反应都很好。

网友I:
远程IO的最大问题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其实个人认为,未来对于设备联网的需求,产业对现场的采集...

你的这个见解就不正确。想要人工简单,机器就要复杂,人工越简单,机器越复杂。

网友K:
不管怎么做,都有先决条件:最少的投资满足最大的需求

身边的实例:我们这边有个煤气柜,相比其他几个煤气柜算是新的  距离PLC室比较远,当时设计的是硬线集控,但后来柜容仪坏了,信号出了问题,估计是内部电路板问题,经过与厂家交涉,说是老型号没有备件,需要全更换,领导不同意,首先就是没有改造费用,结果我们自己改了,使用了一个编码器,然后PLC通讯,结果花了不到两万,现在想想,一开始就可以这么做,都是被厂家忽悠了几十万     ……………………

网友L:
远程IO施工方便,局部智能IO站可以实现局部控制,分层控制。

成本较低,害怕链接回路干扰。成本允许下,光纤使用提高了稳定性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曾经做过一个,但是感觉不是很理想!商场的灯管控系统(采...

 支持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