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案例故事征集——说出您与远程I/O的故事,寻找全面感知的实践者

楼主(2014-07-28):
你是否有引以为傲的应用案例?
你是否有刻骨铭心的现场应用经历?
晒出您与远程I/O的故事吧!研华超实用大礼包等你来拿!!!!

• 奖励规则
活动结束后将评选出最优秀的应用案例或现场应用故事3篇。获奖作者可获得研华大礼包一份!
首先来晒晒大礼包^0^

作为优秀工程师的您,出门在外,怎能不需要一个能容纳各种“家伙”的电脑双肩包呢?
作为优秀工程师的您,到了现场,多功能工具刀是您必备神器~~~~
作为优秀工程师的您,跟随您的电脑也不能疏于保养。研华亚当屏幕擦帮您随时随地清洁电脑屏幕!
作为优秀工程师的您,锻炼身体必不可少。研华运动毛巾贴心为您擦拭汗水!
作为优秀工程师的您,怎能错过晒故事与大家分享的机会?

您可以提供现场应用场景照片+应用文字描述(100字以上)或现场应用经历小故事(100字以上)。将您的故事回复本帖即可。

网友A:
我介绍下含水分析仪项目:不过还有很多研华的项目,不一一列举,含水分析仪主要检测现场油中含水量,现场设备有模拟量或开关量的信号通过研华ADAM-4050、ADAM-4017转换成RS485信号,到室内软件驱动把现场信号采集过来,瞧,工控机也是研华的610型号的。就连鼠标、键盘也,。真够全的。设备07年采购到现在运行平稳。各项参数运行正常。给我们生产提供了有效数据。保证了装置的平稳运行。

下面来个维修案例:

下面的图片是拆卸下来维修的,当时是因为通讯数据异常数据采集不过来,当时急坏了,以为是研华的模块出问题了,我心里还想,研华的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坏吧,于是就去现场拆卸下了看了个究竟。发现没电了,供电模块变压的24V或者5V没电,后来发现时电源模块总输入短220V电压没电了。结果发现进水导致导致电阻过大跳闸。哈哈,吓了一跳。看来研华的东西没错。

网友B:
活动很给力   大家尽快来参加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活动很给力   大家尽快来参加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活动。                       ...

 后跟上自己的案例故事

网友F:
下面是西门子I/O及研华中继器组成的通讯网络,现场采集过来的RS485信号,到研华中继器,然后到西门子PLC交换机连在一起。通过驱动这样实现了通讯数据的显示:先来看看现场设备吧。

再讲一个小故事,上面的研华4510中继器由来,开始调试设备,用笔记本在现场调试可以通讯正常,速度正常,可是到室内怎么也通讯不正常,一会可以,一会不可以。后来查找咨询才知道信号弱无法正常运行造成,于是我提议,买研华的4510中继器,因为我用过,所以买这个品牌的。解决了I/O通讯及现场设备通讯问题。就这样大家都解放了。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目前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G:
很好的 交流平台,案例故事以后更近

网友H:
应用行业:石油化工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现场分布图1:

控制室远程I/O模块接线图:

网络监控系统图:

如图所示,在本系统中,远程I/O站(采用西门子的S400系列PLC)负责每个区域的可燃气体的数据采集。本区域操作员站用于本区域的监视操作, I/O服务器负责管理全厂的远程I/O站。历史数据服务器负责保存全厂各检测点的检测数据。OPC服务器负责与与厂实时数据库交换数据。系统采用双路冗余系统。

三、系统特点

1、系统采用双路冗余系统保证了系统的安全运行,达到SIL 2安全等级。

2、每个可燃气体探测器进入系统的前级均安装有防雷隔离模块,保证系统不会受到雷击的破坏。

3、专用历史服务器,可保存大量、长时间的监测数据。

4、OPC服务器保证了与厂实时数据库的数据交换的实时性。

5、区域操作员站保证的事件的及时处理。

网友I:
已经3个了,太强大了

网友J(2014-09-11):
图片已经丢失了。用过巴鲁夫的远程I/O。

故事:

记得第一次见到巴鲁夫的东西的时候 感觉这么的高大上啊 。

华丽的外表    不菲的价格     与精细的做工  让我觉得这个产品我都有幸能用上 感觉真的不一般啊

不过很快的就陷入了紧张的接线工作当中。尤其是Profibus-DP的那根线  让我脑子大了好几圈。因为这个线的屏蔽层没有接好 所以现场出了好多问题,返工了3次 才最终搞定。

当弄到第二次的时候 很自信的说 我的线没有问题。你的模块出问题了吧。后来还叫来了原厂的人员。人家过来之后 弄了3分钟 告诉我  第三个头重新接一下 就好了 。我还跟人家打保票说没问题,我自己接的不可能有事。结果那个工程师不说话了 从包里自己拿出工具 自己拆开接头。一看说你的屏蔽层没做好。现场给我掩饰了一遍。这个应该这样接。当时脸红的不行。当场跟人家道歉。对方也很友好。

事后知道了这个屏蔽层的重要性。也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