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4-07-28):
用信捷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开始怎么会向同一个方向转两次,然后在开始正反转,有知道原因的说下,新手学习,谢谢

网友A:
觉得有两点原因:

1.伺服刚性调节;

2.程序问题。

网友B:
发程序上来给你看看。不然很难确定是什么原因。估计是程序问题。是否考虑上电时M8000或者M8002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