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是ABZ相的,AB 相用高速计数器可以正常计数,Z相没有信号

楼主(2014-07-28):
用的欧姆龙E6B2-CWZ5B,接台达20-EH3 PLC,用高速计数器计AB相,用普通点计Z相。AB相可以正常计数,Z相却不行,不知道为什么?AB相正常说明接线没错,软件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编码器转速高的话,普通点是检测不到的。可以把Z相做为一个单独的高速计数点来计数即可。也就是用两个高速计数点来做。

可以参考上图,把AB相用C254,接入X2,X3.Z相用C243,接入X0

网友B:
普通IO输入滤波时间10mS,Z相只有一个脉宽,比如1000线,就是(1/1000)*转速周期,即使你转速为1RPM,也只有1mS时间,怎么可能检测得到。

参考楼上建议。

网友C(2017-09-25):
一楼二楼正解,二楼道出了原因

网友D:
一楼二楼道出了实情

网友E(2017-11-17):
我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F(2018-01-09):
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