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Z相编码器PNP型,AB 相用高速计数器可以正常计数,Z相没有信号

楼主(2014-07-28):
用的欧姆龙E6B2-CWZ5B,接台达20-EH3 PLC,用高速计数器计AB相,用普通点计Z相。AB相可以正常计数,Z相却不行,不知道为什么?AB相正常说明接线没错,软件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Z相脉宽有点小了吧,PLC没有扑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Z相脉宽有点小了吧,PLC没有扑捉到

是的,得用高速计数器,也就是说一台编码器要占用两个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