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使用外部控制,主频率给定外部电位器,怎样实现UP 頻率遞增指令

楼主(2014-07-28):
台达vfd-m变频器使用外部控制,主频率给定外部电位器,用M3,M4端子设置为14,15.但操作UP/DOWE开关,主频率不上升也不下降,这是为什么?用其的方法怎么设置可以实现UP/DOWE的功能!但必须使用外部控制,主频率给定外部电位器。

楼主:
求助各位坛友!!!大神。

网友A:
只能选择一个模式的跟定,你这想法可以,但扯淡的紧  ,要么就参考多段速控制。

如果想在一个运转模式下这么做,那么就要设置变频器频率跟定优先级别,或者做个参数跟定的切换。

还不明白就打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B(2014-12-22):
把P00设为0,就可以了。

网友C:
UP/DOWN 是设定频率来源数字操作器的,你主频是来源外部电位器,应该是外部模拟量,所以不行的

网友D:
不可以   可以选择台达C系列

网友E(2017-10-26):
只能选择一个模式的跟定,你这想法可以,但扯淡的紧  ,要么就参考多段速控制。

如果想在一个运转模式下这么做,那么就要设置变频器频率跟定优先级别,或者做个参数跟定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