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按钮

楼主(2014-07-28):
想请问下,在MCGS里如何实现两个按钮互锁,即按下一号按钮,二号按钮就没用了;按下二号按钮,一号按钮就没用了

网友A:
在按钮属性设置画面的可见度属性里选择对应开关量,选择非零时按钮不可见

网友B:
   在两个按键中做一个互隐藏功能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两个按键中做一个互隐藏功能就可以啦

隐藏了和不起作用了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按钮属性设置画面的可见度属性里选择对应开关量,选择非...

我想实现这样的功能:假设现在一号按钮正在运行,控制一个灯亮,我按下二号按钮后,这个灯就不亮了,而是二号按钮对应的灯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按钮属性...

可以由程序解决,不一定非在屏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