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法求助

楼主(2014-07-28):
输出模块中,继电器线圈两端13、14接正负;常开两边分别接9号口与5号口。线圈得电,5、9接通,现在在9号口接一个+24v电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那是要用这个驱动某个元件工作吧

网友B:
应该是给其它设备提供电源。

网友C:
  没有搞清楚什么意思,楼主最好来个接线图

是什么品牌产品?

网友D:
给负载的供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