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输出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4-07-28):
问各位大神一个问题,我在S7200内写了个程序,我怎么才能知道AQW0输出的电流信号是4-20mA呢?我用万用表可以直接在模拟量输出端测试吗?

网友A:
将万用表置电流档(25mA或50mA挡),将其正笔接模块模拟量输出的电流输出端 I0,负笔<此处内容被屏蔽>模块模拟量输出口 M0,即可直接测出AQW0的电流量输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万用表置电流档(25mA或50mA挡),将其正笔接模...

谢谢大师,我是新手,我一直不敢试,被您这么指导我有信心了,谢谢!!!

网友B:
万用表直接测量没事。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D:
万用表串进去就行了。。

网友E:
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的。

网友F:
  万用表直接串进去测量没事。

网友G:
万用表直接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