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求助!!!

楼主(2014-07-28):
请教各位大神:
   我用fx2n的plc对一台松下的伺服进行位置控制,定位模块用的是1pg,另加一个4ad加电压信号进行远程控制,问题是不通过4AD,直接用点动控制的时候,电机是能转的,但是
给4AD加电压信号电机却转不起来,查过程序之后发现PLC里能接收到信号,但是却没有速度信号输出到1pg的存储器里面。请教各位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程序的问题还能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跟伺服的接线有关?

网友A:
我也不懂,帮你顶。。。。。。。。。

网友B:
PLC能接收到信号是什么意思?问题是你的伺服控制器有没有接收到信号?还有,你的伺服接线图最好发上看看。我的QQ254489112

网友C:
给4AD加电压信号电机却转不起来,查过程序之后发现PLC里能接收到信号,但是却没有速度信号输出到1pg的存储器里面。

这段话描述有点问题,不太理解。

另外,伺服电机工作在什么状态?速度方式,位置方式,还是扭矩方式。

网友D:
继续关注,对这个东西我现在还没有理解好,求详细的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4AD加电压信号电机却转不起来,查过程序之后发现PL...

是位置控制,我已经找到问题原因了,因为我控制电机是给4ad一个电压信号,然后4ad转换成数字量发送给PLC,然后经过一系列运算之后plc将控制信号输送到1pg,在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监控的时候发现程序里能接收到4ad发送过来的数字量,但是没有控制信号发送给1pg,电机也就转不起来,后来发现是中间一个参数没设,导致程序中间运算之后一直是输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能接收到信号是什么意思?问题是你的伺服控制器有没...

是位置控制,我已经找到问题原因了,因为我控制电机是给4ad一个电压信号,然后4ad转换成数字量发送给PLC,然后经过一系列运算之后plc将控制信号输送到1pg,在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监控的时候发现程序里能接收到4ad发送过来的数字量,但是没有控制信号发送给1pg,电机也就转不起来,后来发现是中间一个参数没设,导致程序中间运算之后一直是输出0

网友E:
4AD是检测什么的,位置控制还做成闭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AD是检测什么的,位置控制还做成闭环的了。

4ad是模拟量输入模块,什么时候说是闭环控制了

网友F:
很好,有头有尾。把自己的错误挑了出来。同时给其他关心过的人一个交代。

网友G:
我也觉得很好 有始有终

网友H(2015-01-10):
很好。。。。。。。。学习了  。。。。。有始有终。。。。。。。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