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电行,请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14-07-28):
进口的数显压力变送器太贵,小弟购买了国产的数显压力变送器(三线制),如图接上,但不显示。已排除变送器损坏及模块损坏的可能!求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侠,不要吝啬您的指教啊

网友A:
4-20ma的信号线输入ad时,电流输入端子要和电压输入端子短接

网友B:
一般公共端是电源的负极,是不是公共端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公共端是电源的负极,是不是公共端错了。

网友C:
楼主把你的变送器的型号,和PLC型号发上来,我找找手册说明看看

网友D:
你接在什么上面,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接在什么上面,详细点

数显的压力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你的变送器的型号,和PLC型号发上来,我找找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公共端是电源的负极,是不是公共端错了。

不好意思,写错了!1是正极,3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公共端是电...

不好意思,写错了!1是正极,3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