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200的怎么设置初始时间啊

楼主(2014-07-28):
plc200的系统时间怎么去从新设置呢?

网友A:
西门子200的读取时钟和写入时钟分别为READ--RTC和SET--RTC,应用这两个指令就可以了,如下图

VB0--VB7分别显示年月日时分秒 和星期,在VB20---VB25为设置年月日时分秒,为BCD码,当I0.0导通时时间被修改,可在VB0--VB7中查看。

网友B:
连接上PLC,点PLC--实时时钟即可设置时间。

网友C(2018-09-18):
PLC的系统时间可以通过编程软件重新设定, 也可以通过SET RTC指令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