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计量脉冲数

楼主(2014-07-28):
请教前辈们,欧姆龙CP1H-X的PLC怎么计算涡轮流量计输入的脉冲个数和脉冲值,用什么指令,编程软件里需要做哪些设置?请在线的朋友帮忙解答下,急求答案,谢谢

网友A:
应该使用高速计数器了

网友B:
高速计数器啊,好像是PRV指令,把接收到的脉冲数去运算。具体可加我QQ25448911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使用高速计数器了

谢谢,软件里需要做那些设置,用那个快速响应输入功能可以吗,有没有实例发给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计数器啊,好像是PRV指令,把接收到的脉冲数去运算...

谢谢,用高速计数器只能接0.08端子对吗?软件里需要怎么设置,我用的涡轮流量计输出脉冲信号,只接一根线就可以了,用那个快速响应输入功能可以吗?有没有实例发给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