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计速器

楼主(2014-07-28):
台达plcEs2系列,现在有一台旋转编码器,有A,B,Z向,接线为,A--X0,B--X1,Z---X2 ,用C254计数器,编码器运行时,怎样在Z向有输入时,把C254清零呢?

网友A:
按照你的要求,如果是C254的话,只能是A相接X2,B相接X3,Z相接X5,

网友B:
LZ需要好好看看编程手册了!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D:
看手册就OK啦。里面都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