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维护仪器仪表的注意点

楼主(2014-07-29):
仪器同样是有寿命期的,应该经常维护和爱惜,那么具体如何维护,维护时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做好仪器运行记录,特别出现故障的时机和现象,以便维修查询。

2. 注意不要损坏仪器外表,特别探头、按钮及其连接电缆严禁机械损坏,损坏后应立即停止使用。尤其在工作过程中不要随意关机,养成良好习惯,各种操作完成后再关电源。

4. 每一次监护完毕,用干布或纸巾清洁探头。探头特别是宫缩压力探头注意防潮,用完放置到探头架上。

5. 每一天使用完毕,关掉主机电源,如果使用环境不好,须盖上防布用干布或纸巾沾一点点酒精擦拭探头和按钮以作消毒,注意酒精不能太多以免浸入探头内部。

6. 保持仪器各部分外表面清洁,定期用布条沾清洗液擦洗,注意不要清洗液弄到机箱内,清洁后擦干,以免结露。

7. 显示器显示屏上只能用干布擦拭。

8. 关机后10分钟内不可拆下来包装搬运仪器。

9. 长期不用仪器,要拔掉电网电源插头;并将探头和按钮等部件放入附件盒内。

网友A:
仪表仪器的维护措施

1、安装措施合理选择安装地点:干燥、无雨雪滴漏的地方。

2、点检措施有条件时由专人每日对保温材料的是否破损、蒸汽管路的是否堵塞进行技术确认与技术处置。

3、报警措施有条件的可加装蒸汽泄露或断电状态的声光报警小装置,以方便保温防冻措施隐患的发现与及时整治。

4、巡检措施由区域仪表维护责任人按预定巡检路线定时巡检。巡检中要检查保温管线阀门是否正常、保温箱是否正常、疏水装置是否正常、保温材料包装是否完好、电伴热供电元器件是否正常等。对易冻装置仪表进行重点检查并做好巡检记录,进行仪表及其保温防冻措施进行干燥、完整、洁净的维护保养,及时解决现场发生的保温伴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