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控制脉冲的合成!

楼主(2014-07-29):
请问大家,不同步进控制器的信号可以合成吗?如附件所示。我希望通过不同的两个步进控制器发出的信号合并后控制另外一个步进马达。合并的信号类型相同(方向还是方向,转动还是转动), 但信号数值不同。怎么可以实现呢?特别是还需要一定的合成计算。中间需要加什么合成控制转换吗?

非常感谢,我现在有两个控制器是不能改,发出的信号和控制也不能改!但有需要另外一台步进马达进和其相关的运动。所有希望通过合并2个的信息给到第3个。

网友A:
你是要三台马达仪器动?这样可以的,先根据马达X和Y的位置和速度计算出第三个马达的位置和速度,三台同时启动,这样可以吗?

网友B:
AD-DA转换模块,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是的,3个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但是X和Y的移动是距离和方向都不一致的。而且频繁的正反向移动。移动距离也不定(就是类似于雕刻机的X,Y的移动)。在这个情况下,要根据X,Y的移动距离的控制信号给到Z步进马达。使Z的移动距离为 (X^2+y^2)开方。也就是相当于Z轴的移动距离为直角三角形的斜边。X,Y为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难点在于Z轴马达没有独立的控制器,所以的控制信号都来自X,Y的控制的合成。不知道这样的合成能不能实现。如果能的话,怎么实现!

非常感谢!

AD-DA怎么转换这个功能呢?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帮忙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C:
找个三轴控制器做插补

或者,能不能接受z轴的速度不稳定,有抖动,如果能接受,找个好一点的运动控制器自己在上面写运动算法

或者,找人开发专用控制器。.

楼主:
问题是怎么把X,Y的信息同步到加的运动控制器上去呢!

网友D:
你附件里的方式是不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的,不可能通过简单的逻辑进行合成。比方说当你的A在正转,B在反转,那你的Z轴如何响应?建议你用三只IMCD驱控器,可直接解决。

参见:

百度云 网盘-zhshi_bj的分享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886800933#category/type=0

楼主:
楼上的朋友,看了一下你的资料!能了解一下价格吗?然后就是你这个驱动器还需要特别的控制器硬件吗?还是直接在电脑装上软件就是上位机操作了!谢谢!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6009521345.4.gUXjNe&id=37618053232

   不需要别的控制器了,只需要在电脑上装一个 USB或RS232转RS422的转换器即可。

   电脑上也不用装别的软件,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或其他串口调试工具即可直接操作。你自己编程的话直接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就行。

网友D:
这有一段演示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MTkzMDU2.html

楼主:
非常感谢!自己再琢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