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移相

楼主(2014-07-29):
电表箱进线一切正常!空开上端正常左零右火!空开下端接入负载电表后合上空开.相序就变了为左火右零!电压为220!空开断开后又恢复左零右火!合上空开能运行正常!请教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其中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的开关处断线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处断线了 !

不是合上总空开是能正常运行的是一个总电表箱

网友B:
你查查你的接线吧,也许有问题。

网友C:
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你的接线吧,也许有问题。

都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问题。。。。。。。。。。。。。。

接线能正常运行把进出线怎么换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