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时钟问题

楼主(2014-07-29):
求助台达HMI内部时钟怎么读出来传到PLC中去?

网友A:
1,大部分PLC自身带有时钟,

2,如果PLC没有时钟,用触摸屏的宏程序来做。

$0=GETSYSTEMTIME,读取触摸屏内部时钟存放入$0--6的7个内部存储器中,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共7个

D20_@1=$0

D21_@1=$1(如果PLC的数据区为DM20,

网友B:
新版dopsoft软件的选项——万年历更新设定中,可以选到人机时间自动更新到PLC指定区域,如果是台达PLC则直接更新到PLC的内部时钟。

楼主:
谢谢,今天刚看到可以用宏读出时钟,就是不知道怎么把$1的数据转到我的PLC里,坛里高手多!

楼主:
语法错误了????????

网友C:
D20_@1应该改成1@D20

楼主:
试过了({PLC}1@D20) = $1这个才是正确格式!

网友B:
晕,就是一个地址输入问题,你非要用键盘输入那么就要输入完整,连线名称+站号+@+寄存器地址,不熟的话,直接用宏指令对话框输入,然后后面用复制黏贴不就好了?

网友B:
新版软件里的万年历更新设定一下就好,为啥非要用宏指令写?

楼主:
哪款的PLC都可以吗?设置后PLC的时钟是哪几个地址?

网友B:
台达的PLC不用设,其他厂家的指定一个起始地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