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直流电源

楼主(2014-07-29):
需要这样一种直流电源,可以输出两个等级的直流电压,一个是DC220,一个是DC110-150V,两个电压都可调,通过DI点运行指令、切换直流。

网友A:
估计需要定做吧

网友B:
你用2台数控电源,用串口调节,再用继电器切换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