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4-07-29):
( l )测量前,应核实量程开关位置及两表笔所接的插孔,无误后再进行测量。严禁在测量的同时拔动量程开关,特别是高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以免产生电弧烧坏量程开关。
( 2 )对无法估计的待测量,应选择最高量程挡测量,然后根据显示结果选择合适的量程。
( 3 )数字万用表在刚测量时,显示屏上的数值会有跳数现象,应待显示数值稳定后才能读数。
( 4 )严禁带电测量电阻。
( 5 )当用数字万用表检查测量线路通断时,应将量程开关拔到蜂鸣器挡,若蜂鸣器发出叫声,说明线路接通。
( 6 )当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时,因各电容挡都存在失调电压,不测电容时也会显示从几个到几十个字的初始值。因此在测量前必须调整零位调节旋钮,使初始值为 000 或一 000 ,然后再插上被测电容。测量时两手不得触及电容的电极引线或表笔的金属端,否则数字万用表将严重跳数,甚至过载。
( 7 )当发现数字万用表电池电压过低告警指示时,应更换电池。

网友A:
数字万用表在电池不足时,不能用来测量40V以上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