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饲服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4-07-29):
各位师傅我是个外行、现在有一松下经济型(利器)MCDJT3220算一下电子齿轮比、编码器2500、分辨率10000、要改那几项参数、能说明他们之间关系、还有速度应该怎么改.

PLC脉冲400、丝杆10、同步皮带轮比2;1、精度0.01

我没有分了哟、谢谢师傅帮个忙

     谢谢啦

网友A:
松下A5系列的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网友B:
主要改PLC脉冲个数,和脉冲频率。

脉冲数决定马达旋转角度或者行程。

脉冲频率决定转速。

因为PLC的脉冲频率在100KHZ,一般伺服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

100KHZ的脉冲,只能让马达一秒钟转10圈,所以就用电子齿轮比放大脉冲。

如果分子是10,分母是1,那么100KHZ的脉冲,就能让马达一秒钟转100圈。

网友C:
这里有类似的电子齿轮比的简单介绍供参考,

http://s.ujian.cc/0M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