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帮忙松下PLC与串口调试工具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7-29):
现有松下plc FP-X C30T 想与上位机通信,先用串口调试工具 发送%01#WCSY00011**CR 转换成16进制发送到 plc但是plc Y1没有反应, 我是用com3通信插件 用485转232连接, plc里面的参数com1 的设置 :No 1  ,通信模式  计算机链接  数据为8  停止位1 校验位  奇  。串口工具设置和plc一样,但是没反应。

网友A(2014-08-31):
1.可以把程序放上来看看。

2.看看FPWIN中的帮助,或者找找手册,是不是F145/F146,F159用的方法不对。

3.如果还没解决,可以联系我,给你发个例程。

QQ:85100441